请问大家用什么软件画一般简单的电气图

楼主(2006-02-20):
小弟刚开始工作,以前也有学过AUTO CAD不过是机械制图

网友A:
简单的电气图就用autocad画吧。
复杂的有以下选择:
老外的:Autocad Electrical,EPlan,PCshematic,Engineer Base,Electrical desinger等

国产的:CAXA,天正电气,理正电气等

网友B:
AUTO CAD最广泛

楼主:
谢谢 大家看来我还是得多练习CAD先

网友C:
我用WORD画了不少
组合各种元件
效果还不错!

网友D:
既然会用autocad,干吗还旁顾,我就用它,顺手了。但我不推荐用它。对于想学电脑辅助绘图的同行,它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我用AUTOCAD用了6年,一直用它

网友F:
我还没有找到呢,但我这次到人才市场上看,有些公司的要求是必须是熟悉AUTOCAD呢!我先用用看呢!

网友G:
我用CAXA。用六七年了。感觉不错。AUTOCAD功能强大,但学起来不如CAXA容易、方便。CAXA可以调用AUTOCAD格式的图,也可以把CAXA格式的图转换成AUTOCAD格式。CAXA程序大约七八十兆,比AUTOCAD小得多。如果学过AUTOCAD,很容易学会CAXA。我们这里不少搞机械的也用CAXA。

楼主:
看来还是CAD普及率最高,我还是用这个吧以后跟大家交流也是统一语言

网友H:
我也用的CAD,正在学习中,但学起来不容易,我除了用CAD会花电路图外,什么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