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服务器IP的问题,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06-02-20):
    现在有一个项目,想采用无线方式来实现。下面采集一些数据,传送到服务器,但是服务器这边没有上网的资源,只能通过modem来拨号,使用移动的sim卡,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实现,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式!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中心的组网方式比较多。

网友B:
服务器端可以通过GPRS modem拨号的方式来实现,IP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解决,一是sim卡绑定IP的方式,另一个就是将服务器当前的IP地址通过短信通知下位机。

网友C:
你这样做完全可以,并且是一种很好的方案,这种组网方式只走移动内部网络,不走网通,这样在连路上少了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就少了.如有其它问题,请联系!

蓝迪通信
曹先生 13810322526

网友D:
照楼主所说,应该是迫不得已才采用GPRS SIM卡拨号做中心的.
而此种方式也就只有SMaRT-OS所说的2种方式了.
有资金实力自然用第一种APN绑定IP的SIM卡是最好的了,部分地区的这种卡其实不贵,请说明地区.
而用短信通知IP的方式虽然能实现,但稳定性和可靠性就会差很多了.而且短信费用也不会低.开通短信是要增收月租费的,而只开通GPRS则无月租!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E:
[u]学习...[/b]

http://www.21dia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