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选开关

楼主(2006-02-20):
一台行车的主卷绕线电机铭牌 380V 75KW ,暂态率 0.6 ,请选择开关的容量。整定其脱扣电流。多谢!

网友A:
暂态率是什么东东,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B:
是负载率吗?

楼主:
就是搞不清什么叫暂太率,正常75千瓦似乎选200A左右的开关,但似乎额定电流已经197A了,这是怎么回事?脱扣电流又如何整定啊?

网友C:
低压电器的选型 是不怕大的 额定电流在150至160A的电机启动时应考虑启动电流5至7倍,保护电机是靠热继电器是不是?热继电器的选型要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匹配。还要考虑启动方式。

网友D:
保护电机是靠热继电器是不是?--不是!

网友D:
暂态过程: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的过程叫暂态过程.但暂态率?

网友E:
焊接技术里有个名词叫做暂截率,意思是说焊机连续工作的时间限制,这个暂太率,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意思?

网友F:
朋友你用的是绕线式电机吧!如果是行车用最好用250A的空开.所谓的暂态应该就是指暂载.空开的脱扣电流瞬时应选电机额定电流的8到1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