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时曲线问题?

楼主(2006-02-20):
组态王里怎么实现实时曲线的局部放大呢?

网友A:
用历史趋势实现实时曲线的办法
请参考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10651

楼主:
在实时曲线坐标平面上选一定的面积,就是用鼠标拉出一片区域,然后进行哪个区域的曲线满屏显示,这样怎么实现呢?

网友B:
请问 在实时曲线控件中怎么把y轴设定为工程值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里昂在 2006-3-3 11:05: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 在实时曲线控件中怎么把y轴设定为工程值
--------------------------------------------------------------------------------------------
没必要吧!

网友B:
有必要。如实时温度是0~800度,在实时曲线控件中,怎么显示啊 我着急呢

网友D:
你还是仔细看看帮助说明比较好

网友E:
建议大家使用通用控件里的历史趋势控件,通过控件方法改为实时趋势.对于里昂的问题,用这个方法很简单,因为该控件可以设置百分比或实际数值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