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广泛的讲讲瞬流、脉冲和浪涌的危害

楼主(2006-02-20):
请大家广泛的深入的讲讲。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3729

网友B(2006-05-12):
有兴趣。查了一下。先放在这里,供讨论用:
什么是瞬流?
   瞬流是一种瞬间高爆发的电能,包括浪涌、spikes、glitches等等。它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电力系统中,无论是民用电还是工业用电。瞬流和浪涌是用微秒到微微秒测量的,它可以高出正常电压的几十到几百甚至几千倍。
   通常供电部门一致认为90%的瞬流是从电力系统内部产生的,主要是由于电力负载 (Electrical loads) 的频繁开关和负荷的频繁变化。
   瞬流可以损坏任何一种电器,包括任何类型的工业电机、敏感的电器,如:电脑、通信、证券、广播、航空指挥、军事指挥等系统。经长期对瞬流的研究,其统计数据结果证明,如电器在使用时不遇到任何瞬流,使用寿命可延长35-40%。同时,消除电涌并可大幅度提高电力设备的运转效率,减少企业电耗,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出处:http://www.zjenergy.com/wtjd.htm

什么是瞬流:瞬流是交流正弦波电路上电流与电压的一种瞬时态的畸变.浪涌、谐波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瞬流最主要的特点有三个:超高压、瞬时态、高频次。
出自: http://www.rocese.com/chanpin/ess.html

电污染主要来源于用电设备开合起停时,电路中会产生一种暂态的过渡,这被称为电压瞬流。这些电压瞬流导致线路电压发生突变,峰值可达正常电压的数千倍。它会使得运行设备内部温度上升,用电效率下降,电表计量不准确,造成用电浪费和费用的增加,进而破坏设备或减低设备使用寿命。而浪涌又是瞬流的一种。由于是突发式的过压,因此能否有效化解急遽的瞬流关键在于节电器的反应速度。
在这儿弄来的:http://www.dianyuan.com/bbs/d/32/46485.html

瞬流是持续时间不足 10微秒的高压电压尖峰,它干扰设备的安全运行,增加系统的用电成本。瞬流尖峰可由雷电与系统外部电路诱发导入,但多数的瞬流是由用电系统内部设备的起停引起,电力电子控制装置及整流设备的应用也导致大量的瞬流产生。瞬流使电机的运行温度提高,运行效率下降。瞬流还影响到电脑、电子设备的安全,降低照明设备的光通量,毁坏绝缘、接触开关及固态装置。
…………
什么是瞬流?
瞬流是一种瞬间高爆发的电能,包括浪涌、spikes、glitches等等。它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电力系统中,无论是民用电还是工业用电。瞬流和浪涌是用微秒到微微秒测量的,它可以高出正常电压的几十到几百甚至几千倍。

http://www.amber-china.com/shownews.asp?CAT_ID=3&N_ID=330

呵呵,还多呢,不过都是大同小异。还没找到权威的定义,不知道瞬流是不是我们国家的专利啊。

看这个:瞬流和浪涌是用微秒到微微秒测量的,它可以高出正常电压的几十到几百甚至几千倍。[/b]

这么高的电压绝缘还有好的呀?由此看来各种电器的耐压还是蛮高地嘛。
比老赵还能忽悠!
瞬流就是什么清楚了吗?先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再议什么危害吧。
人家说危害可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