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 5.2/5.3和windows xp sp2不兼容吗

楼主(2006-02-20):
我在电脑上分别试了5.2和5.3都不能安装,总提示要我重启系统,重启也没用,但之前的windows xp sp1 就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可以,我的就是

网友B:
能把你的step7 发给我么?

网友C:
没问题我的就是

网友D:
我用的5.2可以的,应该是XP的问题.我遇到过在XP下安装出错,换XP后正常.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张xp盘重装系统就好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如果系统不好会在你编程序的时候step7时常出错退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叫做"真正官方大企业版 sp2v8版 简体中文vlk版",序列号是那种k2cxt-c6tpx....的,建议step7的朋友别用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