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关于三极管引脚的判断

楼主(2006-02-20):
各为大侠,谁可以告诉我怎么判断E,B.C三脚

网友A:
如是NPN的用万用表,黑表笔接一个极,用红笔分别接其它两极,两个极都有5K阻值时,黑表笔所接就是B极。这时用黑红两表笔分别接其它两极,用舌尖同时添黑表笔所接那个极和B极,表指示阻值小的那个黑表所接就是C极。(以上所说为用指针表所测,数字表为红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