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给出各方案吧!

楼主(2006-02-20):
我是在读研究生,现在拿到一个国家自然基金的课题,开发一台先进快速成型机,大致是一个5轴系统,其中两个联动,三个独立,我现在想问就单独控制这五个轴的运动,不管别的,有什么经济的方案!(成本高一点无所谓,合理就行)

楼主:
补充一点,我只想用小型的PLC控制。

网友A:
感觉很糊涂,既然经济方案,又可以接受高成本,哈哈,不过用PLC未必经济,可以选用现有的运动控制卡,我公司代理的英国BALDOR卡,可以控制6轴,可以任意3轴差补联动,速度快,上手容易。如果您能留邮箱,我可以发资料给您。或者您给我发邮件也可以,我会回复资料给您。

网友B:
“我现在想问就单独控制这五个轴的运动”
用5个开关,接在电机的电源线上。如果没有控制要求,这应该是最经济的方案了。

网友C:
我公司有很多快速成型机开发经验,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原理,激光吗?欢迎讨论,QQ:382374520

网友D:
这很简单啊..你算下需要多大的电机多少点的PLC...然后直接问各个经销商报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