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忙请教三极管管脚判断

楼主(2006-02-20):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判断:模拟表1K档量,数字表二极管档.
三个脚 P1 P2 P3 , 量六下,
正前负后
P1-->P2
P2-->p1
P1-->P3
P3-->p1
P3-->P2
P2-->p3
上面量出来只有两次是导通的,这两次都参与的引脚为基极,知道了基极再根据基与射极或集极的关系容易判断出是NPN的还是PNP的,至于判断那个是射极那个是集极:集电结的电阻要比发射结小一些,仔细的量量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