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故障

楼主(2006-02-20):
各位仁兄:我公司最近一个触摸屏出故障,现象是一开机后就在一个分部显示分部故障,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跳到其他分部,但是程序运行很正常,也不影响正常生产。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你什么牌子的屏呀?
PLC的信号检查了?

楼主:
这位大虾:请问PLC的信号怎么检查呢 ?

网友B:
你是哪里,什么信息也没有。你以为大家都是神仙。

网友C:
触摸屏的型号?

楼主:
型号是:HITECH    1700
PLC是欧母龙的

网友D:
设备应该用了很长时间了吧,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E:
找天津骡生。

网友F:
老早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