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系列是3a1a的吧,求救

楼主(2006-02-20):
出现错误代码,e21想知道是什么回事!?单位买的一数控切割机坏了,又没有说明书,只好问问了!
知道的有吗?

网友A:
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没有通信联系,好像是,检查一下连线吧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C:
连线、端子,或者电机编码器

网友D:
有可能在安装和使用的时候把线扯到了...检查一下接线端子..测量一下有没有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