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OPC的传送速度是多少

楼主(2006-02-20):
我想问问大家,有谁知道1台OPC的传送速度是多少,可以最多传送多少个点,如果哪位是专业做工控的,也希望可以和我联系,电话:021-64343649传29238,姓刘,谢谢!

网友A:
使用两台商用PC机。配置有奔腾90处理器、48或64兆内存,故意选用低档性能配置的计算机以排除好的测量结果是归因于高性能的计算机,这两台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NT4.0。 对于本地的测试 ,一台小型的OPC客户机测试应用程序以及PROFIBUS DP OPC服务器安装在一台PC上.对于包含DCOM的分布式OPC应用程序的测试,OPC测试客户机在第二台远程PC上启动。 在本地以及两合计算机之间,5000个过程变量(一个非常实用的可视化系统)的变化值能在1秒内在OPC服务器和OPC客户机之间传送。对于只有500个过程变量的情况,只需100毫秒时间。因而 OPC被认非常适合于在很短的更新速率内采集大量的动态过程变量的应用场合。

网友B(2006-04-10):
感谢 激情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