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输入干扰过大,有何办法解决?

楼主(2006-02-20):
各位老师好:
   我在做控制系统的时候,遇到了模拟量干扰问题,造成上位机的显示乱跳。请问在做交流控制系统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模拟量的接地,如何避免变送器的工作电源串到模拟量中,造成模拟量的干扰?

网友A:
首先是正确的接地,干扰较严重还需要添加隔离模块。
还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抗干扰措施,如信号线和动力线的分开铺设,对设备位置进行合理的布置,采用铁管铺设等。

网友B:
程序带软件滤波的。可以试试

网友C:
建议参考施耐德的EMC中文手册,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D:
除硬件外,软件上可以人为增加采集时间。

网友E:
如果对响应要求不高,可加电容,可选103或104

网友F:
增加硬件滤波或者软件滤波

网友G: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干扰原因很多,你首先要严格按常规要求处理:1,模拟量信号要用屏蔽线且单独接地不要于其他接地系统接到一处.2,工控机也要接地.

网友H:
我的做法是如果不是要求很精确,数据跳得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可以延长扫描的时间。

网友I(2006-04-29):
增大滤波时间可能会起一些作用。

网友J:
增大电子滤波时间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会出现滞后的现象。最好还是采用隔离模块+良好的接地方案。

欢迎进入www.gongkongjhh.com或www.gongkong.id666.com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K:
加钢管屏蔽,并且钢管接地,现场使用效果不错。如果现场施工不方便也可以加钢质的软管。

网友L:
接地屏蔽要做好,特别是变频器了

网友M:
同意激情如火的说法,

网友N:
通讯线用双绞电缆线就可以了

网友N:
用屏蔽线也不行的

网友O:
1,模拟量要使用屏蔽线并且接地防止高频干扰;
2,变频器的电源与PLC系统的电源分开防止电源干扰;

网友P:
1、使用屏蔽电缆,且屏蔽层接地
2、如干扰源是变频器,应将变频器的触发频率降低,变频器外壳应接地,变频器应使用带输出滤波器的品牌,变频器的负载电缆不应与传感器线路在一个线槽敷设,距离越远越好,避免品行。
3、软件滤波
4、质量好的传感器及仪表。

网友Q:
如果有多个模拟量可以共负端
使用屏蔽电缆,当不要随便接地,可以悬空.

干扰源如变频等,要接地良好,如果是变频可以把开关频率调小.

网友R:
能查到干扰源吗?

网友S:
不知道你在实际控制系统的时候有没有
用到固态继电器,如果有,我建议你更换固态
继电器。
传统的电磁继电器,包括市面上的光电耦合固
态继电器在抗干扰方面不是很专业。我公司是
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亚洲办事处,我们的产
品采用核心脉冲变压器耦合技术,在干干扰方
面有极其优秀的表现。
欢迎浏览我公司网页:www.rebeck-delcon.cn
联系人:鲁先生,电话:025-86893594
qq:27576804

网友T:
最好使用屏蔽双绞线,将屏蔽线单独接地,串24V的时候最好将24V-接公共线

网友U(2006-05-30):
接地,用屏蔽线等方案,在干扰不是很大的时候还可以应付。如果和变频器一起用时,都可以还是数据变化很大的。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屏蔽双绞线做模拟量信号传输线。同强电分开。接地不要随便接,因为和变频器,电机接地接在一起,反而有影响。
再就是模拟量要经过处理才能用,不能直接拿来作数据调用。

网友V:
1)增强硬件的抗干扰能力
2)增加软件滤波,建议使用动态平均值算法

网友W:
首先是正确的接地,干扰严重时还需要添加信号隔离器。
还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抗干扰措施,如信号线和动力线的分开铺设,

网友X:
重要的是电源共地,多电源需要把直流电源共地。

网友G:
这方面来说 ,常规处置以后,再注意机壳接地。

网友Y:
科海初探: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干扰原因很多,你首先要严格按常规要求处理:1,模拟量信号要用屏蔽线且单独接地不要于其他接地系统接到一处.2,工控机也要接地.
你的意思是不是现场要有几个不同的接地,是不是意味着要打好几个地桩呢?

网友Z(2006-07-07):
我们这里是雷区,有过模拟量输入模块被打坏两次的记录(使用刚两年半)。
我们用屏蔽双绞线接模拟量信号,仪表输出端不接地,PLC侧单端接地,干扰较小;但在PLC柜内测得接地电阻大于1欧小于4欧。另外从别处接入的一处仪表的电源处接地电阻达24欧,我们怀疑打雷时雷电感应从该侧串入,搞坏了模拟量模块,连带一起接在此模块上的其他仪表输出端也遭到破坏。
注:我们所有的接地都接在一个接地排上,而且与防雷接地共地
。我们准备改造防雷接地以使接地电阻小于1欧,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A:
采用双层隔离屏蔽(双层屏蔽间必须绝缘隔离!最外层屏蔽最好是钢带铠装)的双绞线电缆,并对最外层屏蔽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是解决过程通道干扰的最优选择!

网友AB:
我觉得对于4-20mA信号,采用屏蔽并无多大的作用,如果接地做得不好,也不能有效减少干扰,现在做得比较多的是共模干扰的排除。

网友AC(2006-09-14):
下面引用由朱恩清在 2006-7-8 22:08:00 发表的内容:
采用双层隔离屏蔽(双层屏蔽间必须绝缘隔离!最外层屏蔽最好是钢带铠装)的双绞线电缆,并对最外层屏蔽层两…
--------------------------------------------------------------------------------------------
同感.
不过双层屏蔽电缆用得很少, 成本也高.
ControlNet电缆就是如此的, 但是一般用普通的单层屏蔽粗或者细缆都可以.

网友AD(2007-01-04):
甚么原因容易造成4-20MA模拟量输出模块损坏? 现场只有一个箱子出现情况!造成模拟量输出模块坏了好几个,换一个好不长时间就又完蛋了! 大家知道甚么原因造成的吗? 电源? 负载?
别的子站箱都是一样的。单单这个子站!怪啊!

网友Z:
坏的模块没有送到厂家维修吗?厂家是怎么说的呢?有没有量过电源电压、接地电阻、负载的绝缘电阻等参数呢?你没有把发生故障的工作环境和状况说清楚,相信没人能帮你判断吧?

网友AE:
程序带软件滤波的

网友AE:
看看是线路上来的还是哪里来的干扰?找到根源在想办法解决啊

网友AF:
加装隔离器!

网友AG:
对于干扰问题,第一:将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
第二:将信号线屏蔽接地。
第三:电源加装滤波器。
第四:信号线拉直尽量不要打圈。
第五:更换模拟量传送方式,4-20ma/0-10V.
第六:用示波器检测干扰的频率,计算电容容量大小,电容一边接输入处另外一端接地。

网友AH:
我也遇到了信号干扰的问题

网友AI:
加电量隔离模块,

网友AJ:
从我的经验看,应从解决干扰源的干扰下手,如加 阻抗器等方法。
变频器对热电偶的干扰实时图
http://www.autoyx.com/oth/bpgr.htm

网友AK:
解决干扰问题最好就是家电量隔离器了,我公司是专门生产隔离变送器的厂家,有需要可以参考公司网站 :http://www.sset.cn   0755-83766914李先生

网友AL:
仪表线与电气线要分开,放在不同的电缆槽中,
仪表柜与电气柜也要分开,放在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强电与弱电分开的原则。
我们的车间有成千上万个仪表点,没听说什么干扰不干扰

网友AM:
先找出干扰源,在看怎么解决,一般就是接地上面的问题

网友AJ(2007-02-23):
 前段为变频器未运行,后段为变频器运行。

网友AN:
  工程剩余清仓处理Modicon140系

  以下均为特价现货,非常适合于工程需要。全新无包装
基本上都在0.32上下.你看用的到的地方给我电话
曾宏方   13659865053     027-86571600

140DDI35300 2
140DDO35300 1
140ACI04000 3
140NOE77101 2
140CPS11420 1
140CRA21110 1
140ACO02000 10
140CPU11320 2
140ACI03000 11
140CRA93200 4
140DRA84000 3

网友AO:
   这类问题我也遇到过多次,首先信号线缆要单独敷设。PLC要有效单独接地,现场仪表也要统统接地。都不行就再加隔离模块

网友AP:
变频器不带滤波模块吧?如果带,则是变频器地接的不好.

网友AQ(2007-03-26):
加隔离模块效果挺好的,就是要花点钱。最便宜的也要200多

网友AR(2008-06-06):
最好加信号隔离器,现在国产的就行,也不贵,其他办法都是白搭

网友AS:
隔离,接地
低通滤波......

网友AT:
你个吊福大整天做广告,浪费我手机的流量,真缺德啊你!

网友AU(2008-07-06):
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采用计算机屏蔽电缆,保证一段接地良好,信号电缆要与动力电缆分开敷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