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星形接法的电机如何降压启动

楼主(2006-02-20):
我最近做一台机器,其中用到了一台三相750瓦的刹车马达,星形按法,启动时是空载。我想要对它有如下要求---能降压启动,使其转速是正常转速的一半或更低,三至五秒后达到正常,不考虑变频器的情况下,用哪一种方法才好呢?

网友A:
星形接法的电机降压启动可以采用自藕降压、串联电阻(电抗)之类的办法。
但楼主所说的要求,似乎降压启动不适用。

网友B:
磁控式软启动可以满足

网友C:
软起动就可以

网友D:
自藕降压起动即可!但启动转拒不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