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06-02-20):
请问:有没有伺服电机选型软件,比如我输入移动重量、行程、丝杆规格等数字,就可自动计算出需要多大的扭力,从而算出选什么规格的伺服电机,请问各位是怎么选型的?
我现在有一个:移动重量:80kg,行程:500mm,丝杆直径:15mm,螺距:10mm,需要移动速度:300mm/秒,采用导轨滑动,请问我用400W的伺服电机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按你的工艺要求,单用400W的伺服电机是远远不够的,除非加减速机,但可能速度达不到要求。要确保不出问题,你至少要配1.5KW以上的伺服电机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 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

网友B:
我有选型软件,如方便请联系010-58620419张先生

网友C:
完全可以用EXCEL自己做一个!

楼主:
这位兄弟能否把你的EXCEL文件给我呢?先谢了。

网友D:
80KG负载要用1KW以上的伺服..
400W的需要减速机

网友E:
你的平台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不要说移动重量,太模糊,要说推力大小。如果是水平的,移动重量80KG,乘个摩擦系数,400W足够了;如果是垂直的负载,那就得加减速器或选大电机了。

楼主:
是水平移动,但移动速度300mm/秒,我担心不够力,过几天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F:
你所说的移动速度是指最高速度还是平均速度??加减速要求如何??是否频繁运动??精度要求??

网友F:
对伺服系统选型来说,最重要的参数是转矩而不是功率。

网友F:
按计算:用400w加1:15的减速器应能满足需求

网友G(2008-05-28):
三菱有选型软件,可以一试,不一定要买他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