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如何与PT100接线?

楼主(2006-02-21):
PT100不用外接电源是否直接可以和EM231(普通模拟模块)连接?

网友A:
EM231 有两种模块,一种可以直接接PT100,另一重只能接模拟量信号,如果你的模块是后一重,需要一个变送器,转换为模拟信号接入即可

楼主:
是哪两种?是不是一种是普通的EM231,另一种是热电阻热电偶EM231?
谢谢!

网友A:
定货号为
6E37231-7PD20-OXAO:接热PT100
6E37231-0HC22-OXAO:接热O~5V or 4~20ma

楼主:
呵,终于搞清楚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