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素与转差率

楼主(2006-02-21):
有谁知道鼠笼电机的转差率与功率因数之间是否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如何计算,望不吝指教。

网友A:
功率因数和电机的转差率是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的,要想计算,必须知道电机的相关等效参数,计算比较麻烦。一般来说,转差率越大,功率因数越小,电机只有工作在额定转速时,才可得到额定功率因数。

楼主:
我需要精确的计算,主要是了解一些密封电机的性能,以期对电机的一些参数优化设计。如冰箱压缩机其电机是密封在里面的,无法测得其转速,所以想通过电参数的检测来了解电机的转差率等参数。

网友B:
本公司有台达变频器一批全新原包装的A系列3.7KW/380V价格便宜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郑州万达变频器维修中心0371-66252182 66252708      张贵广先生:13083661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