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程序的运动处理

楼主(2006-02-21):
     西门子WINCC的各位高手,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以下;现场有一个小车在运动,在WINCC画面中我们在做一个小车,怎么才能是画面中的小车和现场中的小车达到同步运动|?

网友A:
那您有位置或速度检测吗?如果有就可以通过动态改变对象的坐标来实现。

楼主:
   我现在很需要,我的QQ为419251984你能联系我吗|?

网友B(2007-01-14):
得看看小车的运动是怎么检测的
最好是模拟量,这样车才会连续的运动
如果是数字量的,就只能一截一截的动了

网友C(2007-03-12):
对,看你怎么要求的,如果只是形象实现小车动画很简单,如果位置要和现场一直,必须有位置开关或速度检测

网友D:
将小车对象的x或y坐标与采集近来的位置信号关联就可以了,可能要对信号适当做些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