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郁闷啊,请高手指教上位机连接

楼主(2006-02-21):
本来我的C200HG和上位机(个人电脑)是可以通过RS232正常通信的
我也一直用这种方式写梯形图程序,然后下载到PLC上
今天老板叫我试一下触摸屏,要和PLC连接起来使用
我不知道怎么的,我把PLC的通讯模式改为NT(1:7)
不但PLC和触摸屏无法通信了
而且PLC和电脑也无法连接起来了
郁闷啊郁闷
不知道怎么把C200HG恢复过来,请高手指教啊
在线等待,感激不尽~~~~

网友A:
PLC上只有一个通讯口?要是这样,麻烦咯

网友A:
用另外一个通讯口通讯

网友B:
我记得OMRON PLC的通讯方式是可以通过硬件来更改的,你查一下手册,将它恢复到出厂设置应该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