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楼主(2006-02-21):
(无正文)

网友A:
那位先生知道:ADP6.0 安装以后在 Windows 下的第三个选项 SoftPanel 是什么用处?(第一个是:ADP,第二个是:Simulator).

网友B:
ADP是HitechHMI的编程软件。
PWS Simulator提供了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的调试仿真工具。
SoftPanel是另一款组态软件,运行于PC或IPC下面,可以完成触摸屏的所有功能,还提供了一些触摸屏所没有的功能,需要购买加密狗,否则会有30分钟的通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