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人机的报警问题

楼主(2006-02-21):
用PLC触发报警不知道怎样设置,请前辈们给于指教。PLC是S7-200[/b]

楼主:
老大报警触发要看你的PLC程序编写的正确不,他的设置很简单在应用里有一个报警设置打开它,输入你的报警地址。S7-200与HITECH有一些问题就是高低位问题,它是一个字地址,假设你设定的报警地址是0。呢你触发1.0就是第0条报警,他的高位和人机好像相反。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不知流浪忍着满足了吗?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