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速?

楼主(2006-02-21):
现用到一交流马达,带调速器.但现在遇上一问题就是,调速的时候是正反转速度一起调整,即正反转速度都是一样的.请问如何做到正反转速度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正转快一点.,反转慢一点.

网友A:
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的,请详细阅读所用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变频器都可以的,只是要看你的正转快一点.,反转慢一点的时间了,可能有的变频器的时间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以上大哥都提到要用变频器,在下弱弱的问:能不能不用变频器,而只是简单的在电机的线圈上接电阻之类的元件就可以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