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制动器锁定功能

楼主(2006-02-21):
最近公司选用安川伺服电机,在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当伺服OFF时,电机轴是被锁定的,转不动,但是,当伺服ON的时候,电机轴简直就是活动的,一拨就动。现在处于空载试验阶段,手边的说明书看了半天也没搞明白到底去怎样设置。用过伺服的大虾指条路吧。

网友A:
电机轴简直就是活动的,一拨就动
电机如果工作在速度模式或扭矩模式下,没有上位控制器,这样很正常。

网友B:
伺服OFF时候电机轴锁定,说明这个电机是有制动刹车的,一通电刹车就放开了,于是ON的时候电机就是活动的,正常啊.

网友C:
你是什么型号?看看带没带刹车。S-ON的时候有励磁电流,这时应该是有力矩,你可以用手转来感觉一下。如果有刹车的,在S-OFF的情况下,应该是转不动

网友D:
不论什么原因,伺服ON后电机轴能灵活转动肯定不对。或者伺服电机有问题,或者接线有问题,反正肯定有问题。

网友E:
安川驱动s-on信号使能时,伺服电机轴应是转不动的,s-on信号为低时应该可以很轻松转动电机轴,建议初始化驱动参数再试!

楼主(2006-06-05):
中间搞了点别的东西,一直没碰它。
这两天又搞了一台电机,结果非常正常,s-on之后不能随便拨动的。沈阳老宋:lj1458: 的分析还是对的。那一台肯定乱套了。

网友F:
是的, 安川驱动s-on信号使能时,伺服电机轴肯定是转不动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原来是编码器和马达电源线接错了.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在s-on时电机轴可以转动,那就是在s-on前就推着电机一直动,这时即使s-on,电机轴也会动,前提是要一直推着动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