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QJ71E71以太网络模块的通信处理时间

楼主(2006-02-21):
求助各位大侠:
PC通过以太网连接QJ71E71(10BASE-T,10BASE5),QJ71E71-B2(10BASE2),QJ71E71-100(100BASE-TX,10BASE-T)去读取PLC寄存器状态的通讯时间是多少,可以查找哪些资料获得这方面的内容.谢过了

网友A:
做到毫秒级别应该没有问题的.可以查看QJ71E71的基础手册和应用手册.

楼主:
我用USB的在的情况下做到在100ms以内。如果使用网络模块的话速度是不是会更快一点呢?手册上我没有查到相应的参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