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红灯亮的问题

楼主(2006-02-21):
我用的是cpu315-2dp,用mpi好好的,没问题,一连上DP口,FB红灯就亮,数据也上不来
我是一新手,只知道是总线的事,换了一个cpu也不行,没办法了,各位老师给讲讲具体怎么查!有哪些原因?谢谢了

楼主:
系统功能块是哪个块

网友A:
315上有FB灯吗?我只看见过BF灯,如果BF灯亮,你的DP网络组态是否正确?

网友B:
请检查总线上配置是否正确,配置的总线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是BF灯亮,刚才写错了!
这个不是我做的,现在出了问题老板说让我来解决一下,以前也运行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我想不可能是软件的事,就没动软件,换了一个cpu也不行,dp组态我看了看,他用了两个网 profibus(1)和profibus(2)一个连的(1),一个连的(2),是这的事吗?

网友B:
既然已经运行很长时间出的问题,那么可能是外部总线上的问题,跟软件的关系不大,建议您在对程序不熟悉的情况下,不要随意修改程序,另外要做好程序的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