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容积式流量计,测量问题?

楼主(2006-02-21):
容积式流量计测量与介质密度是否有关?也就是通过不同介质时,流量出的流量是否就是真实流量,是否经过密度换算??谢谢

网友A:
按原理说应该进行温度压力补偿,因为同一种介质在不同压力和温度下密度不同;但在实际应用中要看介质的物理性质,比如压缩比,如压缩比较小一般不用补偿,还要看你的测量要求,如果是计量就应该补偿。

网友B:
容积式流量计测量就象小时候买酱油用勺子来计量一样,精度很高,因为勺子的容量是一定的。测量要不要关系到密度,关键看您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