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力矩电机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06-02-21):
我这有三相力矩电机型号JLJ-180-180-6
180N.M
电压 380V 50HZ
最大电流 80A
200-800r/min
允许堵转时间 2 min
工作方式 1 小时
我想请教这个电机能用变频器控制,手动调速吗?

楼主:
还有,如果能用变频器的话,变频器要选多大的.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怎么想请用变频器来驱动力矩电机的,能讲一下原因吗?

楼主:
这个电机是在纵剪机上做收料用的,它是用三相交流调压调速器控制的,可以手动控制速度,因这个调速器经常会坏,修理时影响生产,所以想变频器能不能用,是不是会稳定一点.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C:
不可以 ,力矩电机通过调压方式调速,并不同时调节频率,与变频器的通过v\f调速的方式不一样
如果要改控制系统,也不能用变频器+力矩电机 。其实变频器+普通电机代替力矩电机+控制器,只要参数设置得当,其性能远远超过后者。
力矩电机之所以使用范围还很广,原因有价廉,寿命长,易维修,控制简单。

网友D:
原理不同.没有试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看估计是不能用了.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成本问题的话,从性能来讲还是能用。

楼主:
to Liyinwu
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B:
交流力矩电机有的配置三相交流调压器控制,有的配置楼主所说的三相交流调压调速器控制,控制原理是一样的。
现用变频器代用的话,主要是把变频器的V/F曲线设置的dv/df值尽可能无穷大,也就是说频率变化不大,甚至不变时,输出电压可按要求改变,我想变频器可以通过设置参数使得变频器成为三相调压器的。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岂不是可以用变频器代用吗?只不过变频器要贵得多了。

网友C:
楼上,翻看几种变频器的说明书,无法设置为你要求的横压调频方式。请你发言慎重一点,以免误人子弟.

网友B:
请楼上的在细看我的帖子应该是衡频调压方式,怎么是横压调频方式呢?
比如TD900变频器的说明书,把参数F007,F009,F0014,F0015可不可以都设置为50,说明书上的设置范围是可以的,如果行就可成为衡频调压方式。
首先说明这个方式我没有用过,楼主可以用一个变频器设置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不采用就行了,仅供参考。

网友C:
楼上:sorry。我一向很敬重你。
是衡频调压方式,但我的确没法设置。用的是华为技术的td1000变频器。
但我想 变频器应该可以实现纯调压器的功能,以供调压调速电机控制用,而且该频率应该也可以稳定-可调。
保持跟贴,共同学习,学无止境啊!

网友B:
我说的衡频调压方式是想满足原力矩电机的三相交流调压调速器的性能,其实变频器的V/F曲线不必设置的理想的衡频调压方式,在调压的过程中,频率有小范围的变化完全可以满足力矩电机,比如5Hz范围。楼主说的问题工作中我也遇到,也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考虑方案成本问题,没有进行过尝试。行不行用一个手头有的变频器设置一下所需V/F曲线知道了。

网友C:
楼上:明天给你答复。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让我受益了,谢谢.

网友C:
(近)衡频调压方式很难实现
为使交流异步电动机正常运行,对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时,总是要尽量保持主磁通为额定值不变。由电机理论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为Ε1=4.44*f1*n1*Φm,可见Φm的值是由e1和f1共同决定的,对此两项进行适当的控制,就可以使气隙磁通Φm保持额定值不变。如何控制要分两种情况,1 基频以下的恒磁通变频调速,为保持电动机的负载能力,应保持主磁通不变,这就要求降低供电频率的同时降低感应电动势(约等于相电压),即u/f=常数,这样就保证了恒转矩调速。2.基频以上弱磁变频调速 u不能再提高,主磁通会随f的增加而减小,处于近似的恒功调速。
由2 可知,变频器可以实现恒压调频。
由1、2 知变频器无法实现衡频调压
看了好几种变频器的说明书,v-f曲线一般有3-11种选择,但极陡的(即 近衡频调压)也没有,而且过陡会导致过流erro。

网友B:
我们讨论的是变频器驱动三相交流力矩电机,而且该电机是用在在纵剪机上做收料用的。首先肯定这种系统用在好多行业使用多年,以前的设备=一般用三相交流调压器,后来用可控硅三相交流调压调速器(可控硅交流调压)控制。调压器实际上在调压过程中,其频率始终是50Hz不变,保持恒定,也可称衡频调压。既然力矩电机通过调压方式调速,那么,衡频调压方式可控制力矩电机,用于纵切机收料机上。
变频器可以不可以用于驱动力矩电机的关键是调压,而且在调压过程中能不能做到频率变化范围比较小,比如5Hz,或者再小点,也就是趋向于衡频调压方式。我认为变频器设置为理想的衡频调压方式是困难的,但把V/F曲线设置得很陡,输出电压需求变化范围内频率变化5Hz,动下脑筋,对一般变频器还是可以实现的。这样控制方式对于普通交流电机驱动一般负载显然会出现楼上所说的报警,但是驱动三相交流力矩电机带动的纵切机收料机就不可能出现如上的报警,因为运用对象变了吗。

网友C: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是否可以把V/F曲线设置得很陡就是该主题的答案。 相信你也认为现在讨论已没有必要,那就分别动手吧!

网友E:
用大功率的可控硅进行三项调压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为你提供100A 以上的可控硅调压设备.体积不大,价格600元左右.联系电话:13315738505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南风悠悠在 2006-2-23 17:31:00 发表的内容: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是否可以把V/F曲线设置得很陡就是该主题的答案。 相信你…
--------------------------------------------------------------------------------------------
对,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两位各自的观点,也让我明白了这回事,可惜我没有现成的变频器试一试.

楼主:
to wpx48
你的东西放我这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F:
我也很想知道结果,因为这可以引伸到很多方方面面.

网友G:
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能实现控制力矩,控制力矩电机应该也行吧?没试过,有力矩控制器,价格便宜,用变频器,大材小用吧?

网友H:
我觉的还是南风悠悠讲的很有道理。变频器的基本挑速原理就是V/F曲线的控制。

网友I:
我这里也用了力矩电机,不知什么原因,控制器总坏,一般都是可控硅烧了,不知什么原因会引起可控硅的损坏.

网友J(2006-05-10):
控制器总坏,一般都是可控硅烧了,电流过大会引起可控硅的损坏.现在不少控制器生产厂是按最大电流标注控制器型号.
我厂生产控制器是严格按额定电流标注控制器型号,用户选型使用就不会弄错了!

网友J:
专门设计的变频器是可以控制三相力矩电机,我厂正在研发相关产品;不过型号JLJ-180-180-6/180N.M/电压 380V 50HZ/最大电流 80A三相力矩电机,专门变频器的价格太高了,其实用我厂的YTL95DQ调压型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K:
莫名其妙
首先应该承认,变频器的调速方式v/f是为了在调速过程中保持电机的输出转拒不变,力矩电机在普通的调速器控制时都能用,在变频调速时不是更能用么?此时在低速时他的力矩比使用普通调速器是更大才对吧,
请多指教

网友B:
啥都干,讲的对头。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啥都干在 2006-5-10 15:32:00 发表的内容:
莫名其妙
首先应该承认,变频器的调速方式v/f是为了在调速过程中保持电机的输出转拒不变,力矩电机在普…
--------------------------------------------------------------------------------------------
当然,我指电流一样时

网友B:
从不同调速方式调速的电机机械特性分析,用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的调速性能比单调电压控制力矩电机的调速性能好的多。好控制张力。

网友L:
控制力矩电机应该行,我做过电弧炉自动调节器,就是用力矩电机的.
功率大于160KW就行.

网友M(2006-07-26):
各位大哥,有哪位有在力矩电机用变频真正使用或做过试验的吗。本人有2台3KW的力矩三相异步电动机现在用的可控硅调速器常出故障,稳定性很差,有考虑用变频改进,不知道能否直接用还是换普通电机好。请教了!!

网友:
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N:
当然可以,邯纺机生产的打包机转箱电机[3KW新乡力矩电机厂]
就是用变频器两段固定频率控制的。

网友O:
    to 张明
    真有大将风度  我是新乡环球电子

网友P:
不可以,变频器的道要是变频,而不是调压,在者,变频器本身是不充许电机堵转的.也就是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很差.

况且这么大工作电流的变频器用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网友Q:
调压器确实容易坏,建议使用自藕变压器,是笨重了一点,但是比较实用,输出的电压还是标准的正弦波,而且不容易坏,坏了也容易维修,呵呵。

网友R:
估计不会成功,两者的调速原理不一样!
再有各位请注意,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用于收边系统(需要张力控制)时控制系统会很烦琐,起码通用变频器不行(不管是衡转矩控制还是衡张力控制),除非采用专用的矢量变频器或者伺幅控制器,那样我宁愿改造调压器,来的更轻松,更实惠

网友M:
各位我处客户有2台力矩电机,客户想让我去改变频,我估计应该是可以改的啊,但看到此贴心里也没底,客户又在外地所以还是不敢轻易去做。请各位再交流交流,最好是有试过的来指教下,谢谢!
电机参数如下:普通三相交流力矩电机
              YLJ100-5-4 电压380V
              300-1200R/min 接法Y型
              堵转矩5N.M  频率50HZ
              堵转电流2.5A
              堵转时间15MIN
我认为可用变频一试理由:虽然调速原理不同,但也是三相交流电机 也标频率50HZ  普通电机不也标50-60HZ 电压380V 吗
   对于堵转电流2.5A  我选个1.5KW的变频器应该就可以满足了吧或是更大的
   关于张力方面在下就不大清楚了。

 请指教!!

网友L(2006-08-31):
完全可以,只是变频器功率要选大一个等级,电机最好是F级绝缘。还能进行PID控制。

网友S:
还用力矩控制器,电流放大一点,再加散热器

网友T:
我个人认为
力矩电机不应用变频器
力矩电机主要为了实现力矩特性
F*V=T*Ω
三相交流调压主要是为了调整力矩大小

变频器主要为了调节速度
其性能按照普通异步电机设计

同意  南风悠悠:
力矩控制功能变频器+普通电机
代替力矩电机+控制器

网友U:
用变频太浪费了.

网友V:
我改过,可以用。
 只是功率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大。我们是用在射频烘箱上的,电机坏了。当时也奇怪,轴承好好的,绕组好好的,没有短路,也没有接地,就是不转,电流很大,10安左右,它平时也就两三个吧,试了几次把控制器也弄坏了!!后来找了一个普通的1.5KW的三相电机,7.5KW(只有这个是闲的)的变频器,调到2赫兹,用了好几天,什么事也没有,电机只是温温的,用电流表掐不出电流!!到立信公司来才拆下来(还没过保修期)。

网友U:
大家还有用过的吗?
我们最近也有要求要一台变频器拖两台力矩电机.

网友M:
好!我打算抽个时间去试试,到时有结果也告诉你们下。

楼主:
楼上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L:
可以,我就用过,性能很好.但电机是水冷或风冷的.

网友W(2007-04-16):
各位老大,小弟有个问题想问下,有没有一种装置可以达到力矩电机的要求并加速度是比较快的

网友X(2007-11-22):
完全可以,我们用在塔式起重机就是力矩电动机,原来采用调压加涡流控制,电机发热,运行不平稳,改用变频器后,运行平稳,电机不发热。毕竟力矩电机也是电机,变频调速是最理想的交流调速。

网友Y:
绝对可以!AB公司的PowerFlex700型变频器,(20B系列)有电压调节方式,用于力矩电机控制及电源应用。
那已经不同于V/F控制和矢量控制。

网友Z:
可以啊,我们工厂里很多力矩电机就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它们跟普通的控制方法没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AA:
我用过变频器+力矩电机,用在打包带的收卷上,效果比力矩控制器好.

网友AB:
楼主,怎么不上来通报近况?实验结果出来了没?

网友AC(2009-10-30):
力矩电机用调压器控制是实惠、但有那位老兄能提供一份电气原理图及介绍一下就好了

网友AC:
那位老兄能提供一款驱动力矩电机的变频器最好

网友AD(2010-03-17):
为了解决帘线生产中张力精度以及力矩电机控制器可靠性的问题,汇川配合用户开发了V/F分离带PID闭环调节的专用变频器,在保留原力矩电机的前提下,实现了高精度的张力控制.

网友AE(2010-06-19):
考,可以不可以就试一试,没有试过就发言,我告诉你们,可以的,书包的纵剪线是启源生产的,早可以改了,要不就用横力矩变频器,现在成本很低

网友AF(2011-03-19):
可以用吧 我也正在实验

网友AG(2014-10-03):
有谁知道,怎么能同时控制几台交流力矩电机的升降速,可联速也可单速调节控制

网友AH(2014-11-20):
奉化市海联电机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
(1).YLJ系列单,三相力矩电机;
(2)YCJ系列东方齿轮减速电机;
(3)NDH(S)可逆齿轮减速电机;
(4)JXS系列交流伺服电机
(5)罗托克专用电机
(6)高精度齿轮减速电子无级调速无刷直流电动机
等中小型精密特种要求的电动机。电机广泛应用于漆包机.镀锡机.拉丝机及电线.电缆.罗托克智能电动执行器,纺织.造纸机,印刷.石油化工,包装机械,食品机械等行业.
拥有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力量,具有多年积累的生产技术经验,齐全的生产设备,完备的检测手段,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产品的质量,结构,性能,种类及外观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本公司注重技术开发和科研投入,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坚持“不断开拓,勇于创新,超越完善”的企业宗旨,为振兴民族工业的发展,海联电机愿与国内外同行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同创辉煌业绩。
本公司产品深受广大客户信赖和厚爱。敬请国内外电工机械设备等行业配套使用和客户选用。

电话:13805835899   0574-8893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