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用方案

楼主(2006-02-21):
请问各位高手,我们的工艺要求是每秒钟20个起停,一个周期50MS(其中加速+运行+制动30MS,停止时间20MS).控制方式是正负脉冲串的位置控制方式,每个周期的旋转角度27度,速度是500RPM,请劝告什么样的伺服系统能够满足以上要求吗,如果都不能,可否给一个专用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用控制卡、控制器加伺服电机就可以,如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

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器。。

网友B:
这个要求对于伺服来说不难的,所有的伺服都可以作到!选型时计算一下负载,就可以选到合适的系统了.

网友C:
"这个要求对于伺服来说不难的,所有的伺服都可以作到!"
真的有成功例?我还真的很关心。30秒转27000度(75圈)和30毫秒转27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实现了,我很关心PID是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D:
To YCYC,你最终要的是直线运动还是旋转运动,如果是旋转运动是360度回转么?

楼主:
请问刘老师有好的方案吗?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我们的工艺要求是每秒钟20个起停,一个周期50MS(其中加速+运行+制动30MS,停止时间20MS).控制方式是正负脉冲串的位置控制方式,每个周期的旋转角度27度,速度是500RPM,请劝告什么样的伺服系统能够满足以上要求吗,改用速度控制方式呢?如果都不能,可否给一个专用的方案?
谢谢!

楼主:
to: 阿拉丁
最终当然是直线运动.27度回转

网友E:
如果最终是直线运动的话,行程范围不大的话我们倒是有一款产品非常适合,该产品特点就是超高相应,已广泛应用于国外先进电子设备,如有意了解可与我联系,QQ:382374520

网友E:
如果你最终要的是直线运动,我们倒是有一中专案可以解决问题。QQ:382374520

网友D:
To YCYC,
如果是0.27度回转的话我也可以为你提供你一个方案,如果你感兴趣010-5862 0942或proposition@263.net杨先生

网友C:
建议同一个问题不要重复发多个帖子

楼主:
徐俊:
我看你没有看明白再仔细看看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