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变频器

楼主(2006-02-21):
有一台ABB ACS501(SAMI GS)变频器,它的电源最低检测电压是380v,而现场电源电压只有360v,不能工作,请问能降低它的检测电压吗?

网友A:
欠压保护值设低一点.

网友B:
TO-谢谢你!请问是在参数上设定吗?

网友C:
修改参数D可以把故障消除,同时我公司还有一部分ACS501/504备件,绝版说明书供应,以及ABB变频/直流模块线路板级维修服务.
广州汇诚 013902272318 020-87341303 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