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准4-20mA信号的零点计算

楼主(2006-02-21):
传感器输出4-20mA,精度±1%
1.零点3.8-4.2(是按20mA的±1%计算的)绝对误差.满值19.8-20.2
2.零点3.96-4.04(是按4mA的±1%计算的)相对误差.满值19.8-20.2
3.零点3.84-4.16(是按是量程范围16mA的±1%计算的)绝对误差.满值19.84-20.16
我否定了2,但1,3我拿不准请DX指点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是3

楼主:
谢谢DX指点,另外我再问一下交流电流传感器输出4-20mA其纹波最大是多少,有什么规定.我们采用的是绝对值电路.电容大纹波小,响应时间快.电容小纹波大,响应时间慢.

楼主:
写错了:电容大纹波小,响应时间慢.电容小纹波大,响应时间快.

网友B:
1.2.3应该都不是

网友B:
1..3应该都不是,是2吧

网友C:
我看应该是3.

网友D:
我看是1

尽管量程是从4开始的,1%表示满量程精度,似乎是4--20mA对应的16mA,但从内部放大来说,是从0开始的线性比例放大,而只是将对应的0点物理量调整到4mA,从线性比例精度来说,仍然是0--20mA的线性。

过去一开始的模拟电流电压是0--10V和0--20mA,只是后来发现从0开始的零点不稳定,而从技术上调到4mA对应物理量的0。

楼主:
谢谢各位,我认为是3才对.引用下例,说明是用量程范围进行计算(不知引用是否正确)
    零点迁移:在实际测量中,为了正确选择变送器的是量程范围,提高测量精度,常常需要将测量的起点迁移到某一值,这就是零点迁移.
    采用零点迁移的方法,可提高仪表的测量精度.如:已知对象被测压差的最大波动范围在600-1000mmH2O,如不进行零点迁移,则需要选择量程范围为0-1000 mmH2O的变送器. 如进行零点迁移,并改变量程范围,使变送器的起点为600mmH2O.终点为1000mmH2O.迁移量为600mmH2O.量程为400mmH2O,如果变送器的精度为0.5级,不加零点迁移时仪表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1000×0.5%=5mmH2O
使用零点迁移后,仪表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400×0.5%=2mmH2O

楼主:
摘自:DDZ-Ⅲ型仪表(输出电流4-20mA).输出交流分量  不超过输出值上、下限之差的1%

网友E:
个人认为应该是3

 传感器输出4-20mA,精度±1%指的是全量程的精度不得超过精度±1%

网友F(2006-03-23):
应该是3。

网友G:
应该是3了,!

网友H:
个人认为是2

网友I:
代表信号的是 4~20mA 之间的 16 mA ,选哪个不言自明。

楼主:
请问有没有4~20mA零点计算相关的国家标准,国家标准号是多少,我查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J:
传感器的国家标准有,符合3

网友K:
3是正确的,我们实际都按这个来得。

网友L:
认为应该是3 。 测量精度误差是按量程范围来计算的16 mA 。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M(2006-05-10):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大家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N:
应该是3
按照量程来的

网友N:
应该是3

网友O:
选3,精度=(绝对误差/量程)*100%

网友P:
1肯定是不对的.要首先否定.仪表的全量程是16MA,2也不对了.
我也投一票是3了.
不过使用中,要注意输出的曲线,是正偏差,都得正偏.
如果仪表下线零点负偏到3.84,上线满度达到20.16,这样还是不合格的,我们调零点,量程迁移就是这个问题.
不怕仪表零点不准,就怕输出正负摆动,这样就是线性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