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转矩输出伺服电机

楼主(2006-02-21):
现在碰到一个工程,要求伺服电机的输出为0.4Nm,价格还要低。我查过国内两家电机厂,最小的输出转矩为1.1Nm,国外的我只查了三菱的电机,有小转矩输出,但是三菱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
各位帮忙推荐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有这么小的转矩输出?先谢谢了!

网友A:
给多少钱??

网友B:
“我查过国内两家电机厂,最小的输出转矩为1.1Nm”
不会吧,你查了那两家?

楼主:
国内的两家是:武汉华大新型电机有限公司,登奇电机
to:徐俊
你是说对方可以接受的价格吗?这我不清楚,我们要先找到,人家再看,但是一定要比步进电机低。很难吗?没办法

网友C:
国内的伺服很少做小功率的,因为价格没有什么优势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台湾东元的伺服电机,性能和价格都是很不错的
200W的扭力0.6Nm,价格的话根据你们的需要可以详细谈,肯定是比日本的便宜很多了
联系电话:13632535150 江先生

网友C:
一定比步进要低我估计是不可能的!步进没办法和伺服来比价格啊,不是一路的东西....

网友D:
富士400W,额定扭矩0.4Nm。性价比高。需要资料可以跟我联系。
021-58811015,曲先生

网友B:
"但是一定要比步进电机低"
什么样的步进?便宜点的国产步进电机加驱动器也就几百块,这个价格要买伺服,不太现实。

网友A:
想拿比步进少的钱,买伺服.那就省省吧,土地爷掉井里---别捞这个神了!!

楼主:
最新沟通结果:对方同意更换为伺服电机,但是价格要尽量控制,国产的伺服有没有人可以推荐一下?我们想尽量选取国产的,支持国产!当然可靠性要高。
国外的产品嘛,也可以,只要价格可以接受就行。

网友C:
用台湾东元的啊..性能稳定..价格肯定有优势..
咨询电话0755-33346382 江先生

楼主:
除了东元、富士,就没有别的了吗?

网友C:
有啊,但是市场上的日本伺服一般比较贵你们又不考虑,国产的一般小功率的没优势,做的比较少,所以你们这种功率的伺服还是用台湾的最好。

网友D:
能说一下你是什么工程吗?性能要求、精度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东元的应该可以,如果相对高点,还是推荐您用富士。至于国产的,小惯量的不推荐。

楼主:
机床加工零件,按老板的意思,性能、精度都要求不高,但我们想尽量做好,这就涉及到成本的问题。

网友D:
零件加工,零件做出来肯定要均匀,所以精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碰到的大都用的是安川,您要求成本,我看还是富士比较好,富士在抑制机械震动上面做的不错,17位的编码器。不过关键还是要调试的好,伺服只要调试的好都好用。

网友E:
登奇1.1Nm的是静扭矩,额定是0.6Nm左右.

楼主:
to:左眼温柔
谢谢!

网友F:
东芝有,要万把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