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性设计-基础知识

楼主(2006-02-21):
(一)电磁干扰的来源

各种形式的电磁干扰是影响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的主要因素,因此,了解其来源是电磁兼容性设计的先决条件之一。一般的来源分内部和外部两种。

1、内部干扰——电子设备内部各元部件之间的相互干扰:

i.工作电源通过线路的分布电容和绝缘电阻产生漏电而造成的干扰。

ii.信号通过地线、电源和传输导线的阻抗互相藕合,或导线之间的互感造成的干扰。

iii.设备或系统内部某些元件发热,影响元件本身或其它元件的稳定性造成的干扰。

iv.大功率和高电压部件产生的磁场、电场通过藕合影响其它部件造成的干扰。

2、外部干扰——电子设备或系统以外的因素对线路、设备或系统的干扰:

i.外部的高电压、电源通过绝缘漏电而干扰电子线路、设备或系统。

ii.外部大功率的设备在空间产生很强的磁场,通过互感藕合干扰电子线路、设备或系统。

iii.空间电磁对电子线路或系统产生的干扰。

iv.工作环境温度不稳定,引起电子线路、设备或系统内部元件参数改变造成的干扰。

v.由工业电网供电的设备和由电网电压通过电源变压器所产生的干扰。

(二)电磁干扰的传播途径

1当干扰源的频率较高、干扰信号的波长又比被干扰的对象结构尺寸小,或者干扰源与被干扰者之间的距离r﹥﹥λ/2л时,则干扰信号可以认为是辐射场,它以平面电磁波形式向外辐射电磁场能量进入被干扰对象的通路。

2、干扰信号以漏电和藕合形式,通过绝缘支撑物(包括空气)为媒介,经公共阻抗的藕合进入被干扰的线路、设备或系统。

3、干扰信号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方式进入线路、设备或系统。

(三)电磁兼容的设计方法

1、接地——不管在任何系统中,电子设备的接地都是该设备电磁兼容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机壳接地可以使得由于静电感应而积累在机壳上的大量电荷通过大地泄放,否则这些电荷形成的高压可能引起设备内部的火花放电而造成干扰。

2、屏蔽——就是对两个空间区域进行金属的隔离,以控制电场、磁场和电磁波由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感应和辐射。具体地讲,就是用屏蔽体将电子元部件、电路、组合件、电缆或整个系统等外部的干扰源保围起来,防止干扰电磁场向外扩散,用屏蔽体将接收电路、设备或系统包围起来,防止它们收到外界电磁场的影响。屏蔽体对来自导线、电缆、元部件以及电路或系统等外部的干扰电磁波和内部的电磁波均起着吸收能量(涡流损耗)、反射能量(电磁波在屏蔽体上的界面反射)和抵消能量(电磁感应在屏蔽层上产生反向电磁场,可抵消部分干扰电磁波)的作用,所以利用屏蔽体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弱电磁干扰。

3、滤波

4、其它抑制干扰方法

四、电磁兼容基本测量方法

1、电磁辐射发射测量(RE)

2、电磁辐射敏感度测量(RS)

3、传导和发射测量(CE)

网友A:
看来搞设计的少,其实许多现场问题也是类似原因。
我先顶!!

网友B:
一个月才找到的干扰故障。
自制一台生产线,hmi-plc s7-200-inverter两台-传感器-气动系统,试运行一个月内偶尔无规律停机,会诊,为inverter谐波通过设备表面耦合至传感器,严格按标准和plc说明书接地。一切正常。

网友B:
还有一个。首先声明,仅就事论事。
同样的生产线,不过是第三代了,八条线,使用约四个月,国产zoho的接近开关先后出现误动作,更换b+f的同型号的传感器后,半年了,无一次错误,不过价格相差七八倍。
另一种解决方法:传感器的信号不是直接进plc,通过微继后再接plc,问题立马解决。
结论是:国产zoho的这一款接近开关抗干扰性做的不够。

网友B:
楼主,以上两例为实例。分析是否正确,请指点。对于干扰问题,好多年了,一直在关注。但仅限于防范。

楼主:
楼上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C:
看到这个问题,正好请教一下下各位。
原来我看过关于EMC的一些标准,但是全忘记了。不知有没有哪位能够提供一下???
目前设备出口,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检测电磁噪声,合格的范围是多少?检测设备需要多少钱,因为每一台设备可能都需要进行这项测试。
做UL认证时,测试过一台机器,EMC好像花了2万多,一台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