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压脱扣

楼主(2006-02-21):
失压脱扣是否本身就在空开内部,有无单独的,他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有啊,它能保主证电源停电后再来电后不会向负载供电。

网友B:
保护电器,在过低电压下断开电源,不让电器欠压运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那么失压脱扣是否应在空开的前面装在电路里呀?

网友A:
应安装在断路器上

网友B:
装在哪不紧要,有的断路器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失压保护是一种措施.空开内部有的有,有的没有,根据用户需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1

网友D(2009-01-22):
谢谢大家的讲解 学习了啊

网友E:
一般一情况装在负载前以保护负载电路和设备。

网友F:
应用和原理就多了

接触器也是,你要那干什么,

独立的配电柜里有,

一般独立没有什么 用

网友G(2011-04-15):
这个是有的。一个空气断路器的失压脱扣器坏了或被取消了,可以用两个电压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组成的低电压保护装置来代替失压脱扣器也是一样的。其作用都是在电源电压低到所整定的电压时会自动跳开空气断路器,在电源电压低的情况下不会自动合上空气断路器,目的是保护用电设备不会在低电压的情况下运行。不管是失压脱扣器还是低压保护装置在合空气断路器前都要先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