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用USS协议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02-21):
我在做一项用PLC控制8台变频器的编程工作,PLC是S7-200的,变频器是西门子420的,我对西门子PLC用USS协议控制变频器不是很熟悉,不知道用什么程序才能让它们通讯上.
恳求各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A:
使用200用的uss通讯专用库可以很方便的完成通讯,论坛和资料库已有相关的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请指教
那如何改变变频器的参数呀
例如我要改P1135的参数,它的地址怎么找呀

网友B(2006-03-23):
查看420的技术手册

网友C:
先将:P3=2
在将:P10=1;  (快速调试)
一直往下翻就可以找到P1135的参数了

网友D:
必需要200编程软件的库文件才能对USS讯专用库

网友C:
楼上的老兄,为什么我试者做了个USS通讯控制M420变频器的程序,只做了控制一台的,但编译出现有一百多个错误,这么离谱,都是系统自己生成的中断.子程序错误,这是为什么?使用"USS_INIT","USS_CTRL"指令

楼主:
我在自助资料库里下载一个通讯程序,可是经过实验,这个程序不好用,PLC与变频器根本就通讯不上,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谁有这方面的通讯控制程序,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E(2006-06-26):
变频器里要设一些参数的,具体你可以看s7-200系统手册!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