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对系统的接口命名?

楼主(2006-02-21):
伺服驱动器对系统的接口一般都是用一个脉冲信号、一个方向信号、一个使能信号。请问这种接口形式有没有名字啊?像PCI、ISA、USB那样的名字?

网友A:
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B:
一般都是用+pulse,-pulse,+dir,-dir,s-on来定义的!不过这个看你个人喜欢了,自己定义的嘛。不过很多都习惯用前边说的那些吧。

网友C:
pulse dir  大家都是这么定义的吧  各个品牌都差不多

网友B:
晕了,这都有必要协议啊……

网友D:
看得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