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2-21):
我正在做一个用51单片机控制一5相10拍的步进电机转动,电机带动一滑板水平做每次6.5mm的移动,然后做其他相应动作,可是到底怎么才能控制电机转到位了呀 ?是计算要转多少弧度然后换算到水平位移上来吗?小弟第一用用单片机来控制步进电机,不熟悉,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计算要转多少弧度然后换算到水平位移上来吗?”
当然!

网友B:
通过计算你要多少水平位移换算成电机转动的弧分,然后再换算成脉冲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C:
隨便水平位移還是弧分都可以,比如你先用一數據a,要求完成A,實際走了距離b,有這几個數據就算可以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