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式流量计

楼主(2006-02-21):
有谁用过楔式流量计,安装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2007-06-20):
   有谁用过楔式流量计,安装时有什么注意事项?更改量程怎麽计算

网友B:
楔式流量计只是节流原件为楔块罢了,更改量程时可参照孔板节流元件,但由于为非标元件,可能不准。

网友C(2007-08-07):
我公司专业生产楔式流量计,欢迎来电咨询。13883821609
水平管道测液体,取压口最佳位置0°-180°,差压变送器垂直安装在三阀组的垂直端面上。
水平管道测量气体时,取压口最佳位置270°,变压变送器水平安装在三阀组顶水平面上。

垂直管道测液体,差压变送器安装在垂直管道低端取压口一侧,且垂直安装在低于取压口的三阀组板垂直端面。流体必须自下而上

垂直管道测气体,差压变送器安装在垂直管道高端取压口一侧,且水平安装在高于取压口的三阀组板水平面上。对流体流向没有要求。

原则:气体测量中导压管路、三阀组管路和差压变送器正负压侧容室不能有液体液体。液体测量中,导压管路、三阀组管路和差压变送器正负压侧容室不能有气体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