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电缆接地

楼主(2006-02-21):
profibus电缆的屏蔽层还要接大地吗?不是直接接在profibus接头上就行了吗?

网友A:
单层屏蔽应采用一端等电位接地;双层隔离屏蔽的外层应两端接地。

楼主:
我用是profibus专用线,俗称紫线,最外层为铜丝网再里面是锡箔纸
这样的是不是算双层屏蔽呀!单层屏蔽应采用一端等电位接地;一端等电位接地是什么意思?双层隔离屏蔽的外层应两端接地。还有就是这线直接接在那profibus头上了,还怎么接大呀?

不好意思,刚开始学,净问一些特烦人的问题!

网友B:
两端都接金属客体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双层隔离屏蔽必须是屏蔽间绝缘隔离的!如不彼此绝缘,只能视为一层屏蔽,仍须按激情如火版主的方法,一端接地!

RS485电缆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D:
请问双层屏蔽时,里边第一层还需要接地吗?谢谢大哥

网友C:
双层绝缘隔离屏蔽时,最内层一端等电位接地。

楼主:
一端等电位接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等电位接地原本是防雷系统中的概念,见: GB50057-1994 (2000版)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附录八 名词解释 等电位连接(Equipotential bonding,bonding):将分开的装置、诸导电物体用等电位连接导体或电涌保护器连接起来以减小雷电流在它们之间产生的电位差。 在工程实践中,特别是自动化仪表工程,系统接地不但要防雷,而且要对意外的线路过载、短路进行有效的安全保护,更重要的是通过等电位连接来抑制电位差达到消除电磁干扰的目的。这里的等电位连接导体,通常指工程现场俗称的“接地网”。

网友E(2006-05-24):
   各位高手能不能举各事例说详细点呀?
   什么一端接地,两端接地,总觉得太理论化了,到底怎么接呢?没人说清楚。
   比如一条总线型PROFIBUS网络,假设一共有5个站,距离比较近,没用中继,用PROFIBUS紫色电缆(如楼上说的最外层为铜丝网再里面是锡箔纸)和总线连接器连接,这个一端接地和两端接地实际上该如何操作呢?
   如果把这个实例讲明白了,可能大家都理解了。

网友F:
有一点启发

网友G(2006-07-16):
一般是两端都接到电控柜的接地线就可以。如果两端有电位差,则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以防干扰。

网友H:
没各位说的复杂,接线时只要把紫线屏蔽层和连接器的金属部分接好就可以啦。

网友I(2006-09-08):
profibus没你们搞的那么多接线方法,DP头上该怎么接就怎么么接行了,其它不用考虑

网友J:
must to be ground

网友K(2006-10-24):
只要你的通讯模块接地良好,那就不用考虑|PROFIBUS的接地了,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当PROFIBUS连接器接上通讯模块时,连接器的金属层通过通讯模块会自然接地的。

网友L:
DCS接地和电气接地要分开,不然就会产生干扰。

网友M:
紫色电缆的屏蔽层需要同profibus专用插头的屏蔽层可靠接触,同时,屏蔽层、设备接地都同时接工程中的仪表地,这样,使每一个profibus节点都可靠接地了,保证信号不受干扰。

网友N(2006-11-24):
学到了不少东西呀。谢谢各位!1

网友O(2008-12-19):
谢谢各位。。我们单位的PLC直接貌似就是通过DP头的屏蔽层接地,。。估计做的很不规范。。传动的变频器之间还两端退了节皮,扣在屏蔽套管上。。如果按上面的说的2层绝缘的才用2端接地。。这个算单层屏蔽了。。该用等电位接地。。那是不是也不合符规范啊。。。。完了。。。有点乱。。

网友P:
我记得好想在什么地方看过有规范的。忘记了,回头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