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款BAUMER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6-02-21):
请教哪位大虾,我遇到一个BAUMER的接近开关,型号ifrm 06x9503 ,两线制,电压DC5--30V,用继电器或手电筒的小灯泡和接近开关串在一起测试都没有反应,都以为接近开关是坏的,可是装在机器上和模块接在一起又工作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相关参数如下

mountingt type   shielded
nominal sensing distance Sn   1.5m
switching frequency        <5Khz
normal operating voltage  8.2VDC
voltage supply range +Vs     5.....30VDC
current consumption undanped   >4mA
current consumption damped     <1mA
current consumption max.       10mA

current li            <37mA
voltage Ui             <13.5VDC
power  Pi              <0.125W
internal capactitance Ci   <50nF
internal capactitance li   <0.2mH

网友A(2009-10-02):
因为它是模拟量输出的,而不是开关量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