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推荐一个转速传感器

楼主(2006-02-21):
请大家帮帮忙,我要选用一个转速传感器测量液压马达的转速。
转速大概是600-700/per min左右.要求能在高温、高湿、水、油、粉尘等恶劣环境中工作,具有稳定的工作性能。工作电压最好是24V DC左右。
谢谢大家!

楼主:
另外,不要求精度很高。

楼主:
马达轴上有齿或凸台的情况和光滑的轴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编码器不适合在高温、高湿、水、油、粉尘等恶劣环境中工作。
选电磁感应的就可以。

楼主:
有道理。不过我要测一个连轴器的转速,不知道能不能用电磁的?

网友B:
如果工作环境容许可以通过测量马达的齿轮或飞轮来检测转速,这样就可以用电感式接近开关来测量再通过PLC计算就可以得出转速了,而且一般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都是10—30v,只是在选接近开关是要注意其动作频率。周公说的很对,在那样的工况下用编码器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如果‘马达的齿轮或飞轮’不好测量,用螺丝头就可以。

网友C:
磐林高速侦测传感器技术含量很高,以下是相关信息,供参考。
特性:高防护IP68,可在恶劣环境下工作;50KHz高检出,0.02毫秒响应;耐机械冲击;横向式高速差动式检出,检测距离大;体积小,安装容易。
规格:输入电压 24V,最大消耗电流20A,工作频率0-50KHz,工作温度-20-50℃.
希望以上资料会有所帮助,如有任何疑问可发邮件至panlin_smf@126.com

网友D:
我同意周公的话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谢谢周公!

网友A:
不客气,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