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机械设备确定后怎样配置电机型号?

楼主(2006-02-21):
这里涉及到多方面的数据,请高手详细说说,最好能列出相关的计算公式.

网友A:
没有原则的计算公式,相对经验系数大一些.要反复实验矫正.

网友B:
有很系统的计算方法,基本上典籍铭牌上的每一个参数都是通过计算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