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SIEMENS WF470模块

楼主(2006-02-21):
请教大师们关于WF470 6FM1470-4AA25的操作使用说明 和工作原理

WF470通讯卡和它所带的终端CRT与PLC的CPU通讯原理如何?
  终端上有按键,通过PLC程序可以根据键值将PLC中的相应的标志置位,这种标志是脉冲式的吗?还有就是WF470组态后,界面的切换是如何实现的?是否为:键盘输入-->置PLC的标志位-->将每个界面和特定的数值对应-->WF470根据相应的数值调出欲显示是的界面

楼主:
我们用的都是德国生产线,一般在硬件设计上把PLC 的电源与INTERBUS模块的电源分开,并且INTERBUS的电源是不能断开的,因为PLC有经常要开机初始化,但INTERBUS不能。

你好 !
这是我在帖子上看到的.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SIEMENS 135U经过复位后不能和WF470进行通讯.
照你上面的看法.PLC总复位后,WF470也要上电初始化吗?WF470是怎么初始化的呢?请指教!!!

WF470  6FM1470-4AA25

WF470通讯卡和它所带的终端CRT与PLC的CPU通讯原理如何?
  终端上有按键,通过PLC程序可以根据键值将PLC中的相应的标志置位,这种标志是脉冲式的吗?还有就是WF470组态后,界面的切换是如何实现的?是否为:键盘输入-->置PLC的标志位-->将每个界面和特定的数值对应-->WF470根据相应的数值调出欲显示是的界面

对于你的帮助,万分感谢!

QQ:21923637
MAIL:ZHUMING.ZFTS@HOTMAIL.COM

网友A(2016-12-0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的问题处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