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工的请看

楼主(2006-02-21):
各位工友: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需要手工画图,很费时又费力。不只那位朋友有好的画图软件可以提供。
在此谢谢大家
zhangliz@163.com

网友A:
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是问用电脑的输入设备如鼠标等象写字一样徒手绘图的软件到是值得回复。

网友B:
说啊 有什么软件,等着你回复啊.

网友C:
还是用CAD方便。

网友D:
简单的电气图就用autocad画吧。
复杂的有以下选择:
老外的:Autocad Electrical,EPlan,PCshematic,Engineer Base,Electrical desinger等

国产的:CAXA,天正电气,理正电气等

辉!!

网友:
基本上CAD比较普遍

辉!!

网友:
基本上CAD比较普遍

网友E:
呵呵,在实际工作中,我是看图的情况占绝大多数,绘图就很少了,除非是老设备没有图纸,根据实际线路测绘。但一般就是在现场随查随画,手工草图而已。

网友F:
CAD基本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