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2-21):
各位仁兄:
我公司最近有两台变频器用着用着就自停了,型号是:Danfuss VLT5000
拖动20千瓦左右的小电机。变频器的容量是30千瓦左右。但重新启动后有恢复正常。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还用说啊,根据变频器故障提示查找原因解决~

网友B:
有无报警,有可能使你的散热有问题,qq:457949325

网友C:
看一下自停时变频器的故障代码,再说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是新手才毕业请各位师兄多多指教。学习变频器的时候要多注意些什么?变频器维修起来难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