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门刨什么用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06-02-21):
龙门刨采用K—F—D(发电机组电动机)调速系统交流电机拖动直流发电机再拖动直流电动机,由交磁放大机控制发电机的励磁系统,有哪位高手能给我讲讲其原理或推荐几本这样的书或资料?不甚感谢!!!

网友A:
以前是这样.
因为那时的调速技术还不成熟.
以前的FD系统耗电严重,效率很低,所以现在很多龙门刨都在进行改造,有用直流调速的,如用欧陆590,也有用变频器的.
本人建议用矢量变频器.

网友B(2006-06-28):
根据龙门刨的工作特性改造,本人用过欧陆590改

网友C(2008-02-19):
价格各是多少, 效果怎么样 843881518@QQ.COM yxb446@126.com 13998505155 请速回复 谢谢

网友D:
看你的电机是多大,你是保留原电机,还是用交流呢?价格差异,另外用什么驱动器,欧陆,CT,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