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磁敏二极管

楼主(2006-02-21):
 磁敏二极管是一种新型的磁电转换器件。这种元件比霍尔元件的探测灵敏度高,且具有体积小、响应快、无触点、输出功率大及线性特性好的优点。该器件在磁力探测、无触点开关、位移测量、转速测量及其他各种自动化设备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磁敏二极管内部结构与普通二极管不同,在P区与N区之间有一线度远大于载流子扩散长度的高纯空间电荷区——1区,在1区的一个侧面上,嵌有一载流子高复合区——R区,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该管采用电子与空穴双注入效应及复合效应来控制流过PN结的电流。在外界磁场的作用下,两效应作用结果以乘积取值。因此它具有很高的探测灵敏度。当外界无磁场时,加正向电压,N区电子大部分注入P区空穴内(图2),只有少数载流子在1区及R区复合,器件呈稳定状态。若外界加一正向磁场B+(图3)时,在正向磁场洛仑兹力的作用下,空穴及电子运动方向均偏向R区,空穴及电子在R区的复合率极高,因此大部分载流子在R区复合,则1区中载流子数目大为减少,R区电阻随之增大,压降亦增大,从而循环产生正反馈,使该管外部表现为电阻增大,电流减小,压降增大;反之,外界加B-(图4)时,则外部表现为电阻减小,电流增大,压降减小。
    磁敏二极管的电压输出特性如图5所示,由图可看出,在弱磁场作用下,输出电压(U)与磁感应强度(B)成正比呈线性关系,磁敏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如图6所示。在磁感应强度B不同时,有着不同的伏安特性曲线,AB为负载线。由图可以看出,通过磁敏二极管的电流越大,在同一磁场作用下,输出电压越高,灵敏度也越高。在负向磁场作用下,其电阻小、电流大;在正向磁场作用下,其电阻大,电流小。
    最后,在选择该管时还要注意一些重要的参数,额定工作电压:V0;工作电流:L0;及使用频限f0。例如国产2ACM-1A管,其V0=12V,2mA<I0<215mA,f0<10kHz。

网友A:
请问这种二极管在那可以买到。我的邮箱whgp468@116.com。cn

网友B(2012-10-31):
有没有卖的 992889646@qq.com 大量采购

网友C(2013-04-02):
只闻其名,不见其形啊。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网友D:
上图吧,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