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触电的问题?

楼主(2006-02-21):
你们好,直流电多少V?多少A?会有触电的感觉,
交流电是36V,多少A?会触电的感觉

网友A:
感觉的问题不好说.

网友B:
人体电阻不同,同一电压加在身上电流也就不同,所以同一电压加在不同的人身上感觉也不一样,而且,感觉确实不好说,呵呵

网友C:
人,环境都要考虑啊

网友D:
我觉得不是看电压,而是看电流,一般说<30mA不会触电,由于人体的电阻是时刻变化的,电压就不一定了。而且环境的湿度对此也有影响。
据认为,超过30mA的电流流过人体,会有触电的感觉。

网友B:
曹大侠的完全正确!!!
^-^

网友E:
理论上的感觉阈值0.5、摆脱阈值10和心颤阈值30确实是电流值,是理论上给的标准限值,是用来选择RCD之类的保护开关时用的。在实际中,人体实际流过的电流是由施加在人体阻抗上的接触电压而产生的,(楼上说的原因)计算电流很困难,而计算接触电压很简单,所以各种安全措施都是以电压值来规定的。

网友F:
各位的操作证算是白复审了。

网友G:
交流36V或以下是安全电压,人体超过30mA的电流就有生命危险.

网友A:
to:南风悠悠
人家问的是感觉,每个有的感觉都不一样.

网友H:
手上接两电线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呵呵 ,开玩笑的.支持曹大虾的.

网友I:
人体对电的敏感程度是因人而议,30ma是人体承受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