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TEP 7中关于数组的循环调用?

楼主(2006-02-21):
各位高手请帮指条命路,我现在用STEP 7 V5.2编程,想对一个数组中的内容进行搜索,不知道该怎样循环调用数组?如数组array[8],在C语言循环体里可以用array[i]表示,而在STEP 7中好像不能用 array[指定变量] 的形式,那么该怎样进行循环调用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在LAD,FBD,STL都不能采取此方式,你可以使用SCL编程来使用该方式

网友B:
用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B:
下面是对数组DB2遁环扫瞄的程序,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A( L MD 100 L L#100 >= D ) JNB _001 L L#0 T MD 100 _001: NOP 0 OPN DB 2 L MD 100 SLD 3 LAR1 L DBD[AR1,P#0.0] OPN DB 3 T DBD[ARQ,P#0.0] L MD 100 L L#4 +D T MD 100 DB2和DB3定义为数组 程序遁环扫瞄DB2中的数据,传送到DB3.

网友A:
虽然可以使用寄存器间接寻址,但那只是一种变相的替代方法。

网友B:
不知道drluqi有何方法,不防说来听听

网友A:
使用SCL的编程方式,SCL是类似于PASCAL语言的编程方式,可以直接使用循环变量作为数组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