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20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3台步进电机,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2006-02-21):
台达ex-20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3台步进电机,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不行吧,只有两路输出而且和 不能大于10k,
要选eh的,加个特殊模块才行

网友B:
频率要求高的话要选EH的,如果三个步进电机动作要求都不一样的话那就需要加上台达的定位控制模块,我一月份刚做了这么个项目,他也是要求三个步进电机,用的是北京的一个什么牌子我忘记了,是可以的,那个电机说频率可以达到200k,没试,但PLC是能发到200k的,因为我用PLC自己本身试过的 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找我,QQ:19232302,注明你的信息

网友C:
如果3轴中有2轴绝对不会同时动作的话,可以用一路输出来加以切换,当然这样以来的位置数据的保存、恢复一定要处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使用台湾永宏的FBS-**MCT型的PLC,价格不贵可以同时控制4轴步进/伺服,而且有定为指令、回零指令、支持原点搜寻功能。如果你在深圳,我可以帮你

网友D:
可以考虑用DVP-SC系列PLC。

网友E:
如果3轴中有2轴绝对不会同时动作的话,可以用一路输出来加以切换,当然这样以来的位置数据的保存、恢复一定要处理。micke说的不错。

网友F:
用台达SC系列好了,可同时支持4轴高速输出,Y0,Y1单轴可达30K,Y10,Y11单轴可达100K,应该可以满足一般工艺的需要了!!

网友G(2006-04-06):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qq330340511

网友H(2011-01-03):
很好经验,多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