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系列参数调整。

楼主(2006-02-21):
我想把参数号为11的设定值修改一下。请问如何修改,是不是利用驱动器的那5个设定键啊!如果是,怎么操作了,谢谢。
ps:俺只精通plc,对这个是一点办法没有了。

网友A:
SET MODE PARAMETER11 SET  再不理解的话看说明书吧 完成后写进EEPROM,关电重起。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详细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没问题.